LPC总线不正常

楼主(2011-12-23):
LPC总线不正常是如何表现的,如何测量呢,它的作用和具体定义是怎么回事呀,在论坛上老听高手说LPC总线无输出?请论坛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
1、用量LPC总线阻值的方式来判断
2、用示波器量测LPC总线的波型来判断,正常工作下,LPC总线应用读取的波型。

网友:
LPC总线是南桥到EC之间的总线连接 LPC总线有问题会导致不触发或者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C总线是EC到BIOS之间的总线连接 LPC总线有问题会导致不触发或者有复位不跑码

刚我问一个师傅,他讲LPC是南桥到EC之间的总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我问一个师傅,他讲LPC是南桥到EC之间的总线连接

对我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LPC是南桥和EC之间的

网友:
就几根线而已。比较方便量。一般都是量阻值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