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坏了难道就是南桥或北桥坏的吗

楼主(2011-12-23):
笔记本不能启动(坏了)难道就是南桥或北桥坏的吗

我有一台笔记本,原是屏有点问题,在试屏中不小心碰线了,由于我主修打印机的,不是专修笔记本的,就拿给别人修,别人说了是北桥坏了,要¥380修好。屏问题不在内。
笔记本不能启动(坏了)难道就是南桥或北桥坏的吗?

网友(点评):
说个电阻坏了。收你二百三百的你认为贵了。。

网友(点评):
集成显卡的话坏北桥不是不可能,带电弄笔记本坏EC的可能性更高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
不说点大件 不好收钱呀

yes i agree

网友:
北桥坏的很少啊

网友:
这是不一定的,具体看问题故障。。。

网友:
也许不是每个都是南北桥坏,但是可能你那个就是北桥坏。

网友:
不开机应该跟北桥没多大关系,北桥如果没有明显的短路是可以开机的,你的机器应该是EC坏的较多、

网友:
有可能 是桥坏了哟

网友:
你所谓的碰线,说的就是短路吧,造成短路的故障点在啥地方,单片机EC,南桥、北桥,都有可能,外行人还是前往别动机子,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撒  有可能真是

网友:
同行带过来的确80%都说桥坏。不然没钱收

网友:
说桥坏是让你觉得你花的钱值得,不可能跟你说电阻坏了,你觉得换哪个值300

网友:
问题可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