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80打印机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1-12-23):
如题:HP 1280打印机电源板不通电,300V大电容下正常,就是必片是IEC3DS01L,8角的,启动角251V,VCC持续供电11V-13V,好像有跳变,后级无输出,后级整流二级管都测了正常,心片换过一样的,不行,开管关换过还是不行,不知有没有高人修过这个打字机的电源板??

网友:
电源维修不是很难吗,,

网友:
换个万能电源模块上去试下,应该都可以的,别修旧的了费时间又费钱

网友:
开关管旁边有个三极管和光电耦合器,你换下试试!

网友:
打印机的怎么跑到这板块了?呵呵。会不会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找个电源IC的PDF看看周边是否有小元件 不良的。

网友:
VCC供电不稳,也没事儿,只要满足它工作用,你可以把开关去了,量下震荡块的输出是不是有跳动的电压,一般这个电压很小。如果有证明起震了。再查反馈。这个电源不是很复杂,应该好修的。耐心点儿。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