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无待机、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1-12-23):
方正R211这个机器与神舟、海尔的一款机器是一样的,都从一个产线出来的。就是LOGO不一样。板号:为X20AI.这个机子是从客户手中购的。
机型:方正R211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不开机
维修过程:裸机接可调电源电流为0.000.这一看就是待机电压没有出来。故障还是比较容易搞的,找到待机芯片ISL62632CRZ.查工作条件,此芯片的VIN电压出来了,但本身的LDO电压却没有出来.这一般都是芯片本身的故障,同时,也是作为开启ALWAYS的开启电压。

我这个鼠标有上问题托没有托好所以图中会有一块一块的箭头,大家理解一下啊。故障是找到了,但找这个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还没有找到。心想这志合的垃圾厂商,竟搞特殊。没别的办法订几个吧,芯片回来安上之后中,待机有0.053A的电流。待机正常了。
但是,开机触发不了,这个机子还问题不少啊?那就继续吧。量开关也有3.3V的电压,那看来是EC应该有些不给力啊,隨顺便量了EC的晶振电压。此东东的两个脚电压只有0.3几伏,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同时,也说明EC的工作条件不充足。

当我量到L10的这电感时,发现它开路了,换过之后,想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可还是涛声依旧啊?此时,把表打到电压档量其电压,发现这个乖乖上没有电压啊。

图中的+3.3V_EC是+3.3VALWAYS能过节点转过来的。用表笔量一下两者之间不通,那么这个肯定是有断线的。所以,直接飞个线上去。这次开机正常了。什么“方正科技”这几个烂字出来了。后来叫小伙装机,小伙说装完开机就掉电?心想这是不是小伙没有装好,叫其逐个拆, 当拆到VGA线时正常了,思考了一下,叫小伙全拆,量了相关电路。没发现异常。后来仔细看了一下线。啊。额滴耶稣啊?上家把线搞反了。正过之后正常了!全部装好一切正常。可是,可但是,小伙用此机测硬盘时,没有安硬盘下面的MAILA片,搞出火花不开机了。拆机再搞, 此时,机子电流在0.7几不定的跳,最后,查到时钟IC给CPU的时钟时有时无。其它还是正常的!

在同行那找一个ICS换之正常了,此机修复了。本人无数码相机,手机比小灵通高级一点儿,拍出来的图片与实物相差甚远,所以实物图就没有办法查看了。还望各位同仁见谅。

楼猪威武。。。。但是方正其实也挺好的,不怎么烂。

网友:
呵,楼主功底深呀,

网友:
拆装机也是一手艺,呵呵,没几天时间是练不出来的
修好了 ,又给装坏了

网友A:
看完帖有几点我是不赞同您的说法的。
1:此芯片的VIN电压出来了,但本身的LDO电压却没有出来.这一般都是芯片本身的故障。
    LDO电压没出来不能说一般都是芯片本身故障。LDO想要产生芯片本身的供电要正常,而且芯片本身产生的LDO电压一般也是需要开启信号的。再说如果LDO后级短路也会影响LDO电压有没有。
2:隨顺便量了EC的晶振电压。此东东的两个脚电压只有0.3几伏,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0.3几V不说肯定的说是不正常

网友(点评):
如果板子有短路,电流会有的。为什么没有呢?这个板是ATI的桥,它不像INTEL的桥,晶振的电压当然不是零点几伏?产生LDO是芯片内部产生,不要开启信号,你可以查看这个芯片的FUNCTIONAL DIAGRAM!你可以 发表建议!

网友:
一切都要淡定

网友B:
楼主应该在这行混了不短了吧,感觉很强

网友:
很是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在这行混了不短了吧,感觉很强

楼主看来还是蛮谦虚的呀,敬重一个

网友:
楼主强大如斯,还如此谦虚,谦虚是一种美德

网友(点评):
你过奖了,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来讲,可能都是小CASE了。我就是拿出来现个丑,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大家互相学习啊!

网友:
有两下子,学习了。。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顶一个,好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PU10产生LDO电压不需要开启?
据我的理解是此芯片主供电VIN正常之后,7脚SHDN#要为高才会产生LDO电压,然后EN3与EN5开启3V与5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EC的晶振电压还与芯片组有关系?同样的EC放在不同芯片组的板上晶振电压也不一样吗?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10产生LDO电压不需要开启?
据我的理解是此芯片主供电VIN正常之后,7脚SHDN#要为高才会产生LDO电压,然后 ...

好吧,你按你的理解来吧!再争论已没有意义了!

网友:
楼主看来还是蛮谦虚的呀

网友:
有自己的见解是不错的  呵呵,

网友:
PIN7   PIN22 电压正常了才会产生LDO电压,如果还是不行还要测一下LDO的对地阻值。这个是还才能判断芯片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帖有几点我是不赞同您的说法的。
1:此芯片的VIN电压出来了,但本身的LDO电压却没有出来.这一般都是芯 ...

支持这个观点!
芯片的线性电压是取决于两个工作条件的!
1.工作电压
2.总开启信号
多少欠缺严谨!但是维修思路还是很好的!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点评):
哈哈!对!我们是应该严谨,但我觉得应该更严谨一些。请问你有没有看过ISL6232CAZ的FUNCTIONAL DIAGRAM呢?芯片的厂家很多。也就是说他们会用不用的方式来达到一个目的。像上电时序、、、、

网友:
老王,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IC产生LDO有的机子确实需要SHDN#开启信号才能开启LDO电压,但有的芯片就不需要,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哪种设计。比如说IBM要有VL电压就必须要有SHDN#,而有时候一个IC要产生LDO虽然没有开启信号,但要出来前提一定不能短路。

网友(点评):
对,小何你很强大!唯你独醒!

网友:
厲害!!
要是我就沒什麼耐心找線路了@@"

网友(点评):
你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

网友:
台灣的朋友~~呵呵
最近有一顆RT8205C~沒5V 3V~但VREG3和VREG5電壓有出來3.3V和5V~
怪了~~~樓主的思路強~~~小的還在慢慢學習中

网友(点评):
查这个芯片的3、5ON的信号有没有?

网友:
看过,留下我的脚步,吸取楼主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