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用的本本联想旭日420A一插电源就开机不知是啥原因

楼主(2011-12-23):
我自己用的本本联想旭日420A一插电源就开机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楼主若是专业维修人员 请把故障描述的更详细
楼主若是非专业维修人员 请把笔记本拿到就近专业维修店进行维修

网友:
可能是铵键的问题,按键坏了,把按键板下掉,看可还开机,另外可能BIOS问题吧,,可能EC问题,还可能桥滴问题,,嘿嘿。。。应该很简单,按键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看看按键有问题没有,也许是里面的电池没有点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键对地阻值变小了,查其线路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你的COMS电池没电啦,赶紧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