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上电池 电压不到3V 正常吗?

楼主(2011-12-23):
有的1.几V 有的0.几V
电池

网友:
不正常 你看电路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淡然得需要电压线正常,然后才能测试其他的

网友:
你是问 电池电压啊 还是主板电压啊 有点迷糊。。。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