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300,装系统 时过了滚动条就黑屏了

楼主(2011-12-23):
东芝NB300,装系统 时过了滚动条就黑屏了,有背光无字。外接也一样。加焊过北桥,刷过BIOS,排除了内存硬盘。
大家觉得会是哪问题呢?

如果是南桥桥问题,
大家觉得换南桥还是N450(北桥CPU合一)?

网友:
估计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更换测试

凌动处理器 还NEC大电容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换个系统安装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换个系统安装文件

系统 换过了N个

网友B:
不打显卡驱动行不行啊

网友C:
NW10的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不要打显卡驱动,看看行吗,如果行,从官网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打显卡驱动行不行啊

有试过,不行的

网友D:
会不会是  硬盘模式   到BIOS里改一下

网友:
加热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  硬盘模式   到BIOS里改一下

有改过的,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NW10的南桥容易虚焊

你有修过加焊NW10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W10的南桥容易虚焊

南桥加焊了也一样

网友:
换南桥撒

网友E:
黑屏后键盘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屏后键盘有反应吗

黑屏后就死机了

网友F:
为什么觉得是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觉得是南桥呢

我有一个机器是这样的啊     联想945集显的机器       跟你现象一样    换了南桥就好了啊      但是我的是进完滚动条之后电流就定在哪里了   死机了    加载外设的时候死机了啊

网友:
估计是NEC大电池的
问题

网友G:
个人认为:CPU核心供电加电容;焊N450;怀疑N450本身问题。有示波器可以检测一下CPU供电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不止一台。。。。还修过一台是CPU缺电压,你量量CPU上电容的供电。

我这台估计是CPU的问题,NW10我加焊过了。这机说小孩子子拍键盘拍坏的。刚好在CPU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CPU核心供电加电容;焊N450;怀疑N450本身问题。有示波器可以检测一下CPU供电情况。

常规排除都是这样搞,上午排除过了

网友:
还是重新值北桥吧。看有掉点的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0寸上网本,没有NEC大电容

那现在解决了没有呢,记得分享一下你的成果

网友:
先把网卡声卡芯片取下,然后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现在解决了没有呢,记得分享一下你的成果

等不及,客户取走了,估计应该是CPU掉点了

网友(点评):
o 有点可惜了,跑走了一个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