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没声音

楼主(2011-12-23):
声卡、声控的供电都正常。声卡换过不行、声控换了还是不行。最后连南桥都整了还是不行!!!!!!!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查工作条件,供电时钟都有了吗与南桥之间 通讯正常了 打对地阻值

网友:
接口也搞了不行。不过现在用户的机器给他搞了一个外接声卡就好了

网友:
2楼说的也看了。就接一外接声卡好了

网友:
你是说 用的外接供放吗

网友:
经验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4-05-13):
碰见了个内置不响外置正常的   ,。,。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是不是软件问题呀或驱动不兼容呀

网友(2014-06-15):
我的一台机器也是一样的,楼主你解决了没有啊,告诉我下啊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声音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