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进水

楼主(2011-12-23):
本子进水  来的时候电流到0.1几久掉电了   拆后 看大明显水迹  还有掉了个电感  于是找图 补上  开机后电流到0.22左右不动了  量电感 3.3v 5v 有了   1.8v有一个   其余供电都没有 但是发现不该有电压的电池充放电电感 居然有电压 还在升高  我晕了因为本人是菜鸟  所以 没有什么经验 想知道 这情况 是片子坏了 还是桥有问题    希望有高手能给点提示 越多越好下面是图 有需要的自己下载 Z470 989+PCH架构

网友:
目前发现5v发现芯片pu8的5v供电全都没有 追查到5v来源  就不知道该去哪找了也没和电感直接连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下ADIN#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他进了io但是我不懂他是做什么的 还有他应该3.3v?

网友:
芯片供电的+5vpcu没有 但是图纸上写的是系统供电发出的  量系统供电的电感是有5v电压的
谁有好的建议吗 给出出

网友:
经检验 确定+5vpcu那有断线 我同事按图 飞了跟线后 能见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