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1-12-23):
一个T43的本进水,南桥热,待机电流大,去了南桥后正常,更换南桥,正常开机,用了两天,成无待机了,电流0.004A。
测隔离电路没输出电压,测Q34 4脚为16V,Q79的G极为0V,-PWRSHUTDOWN发至TB62506(U61) 的52脚 测U61的59脚没有3.3V输出,对地值1477(二极管档),断开这脚后测输出8v 认为是块损块,更换全新块后,还是原样。57 34脚有16v  54脚 5.9V
55脚 0V   其它脚都没电压或只有0.几V  这个块哪些脚 是这个块的必要工作条件?  TB62506 和TB62501的资料一样吗? 可谁有这个块的资料??

网友:
保护隔离电压没出来 你测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测各电感对地无短路现像,U61 58脚是0.8v 10脚0.07V  11脚0V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路腐蚀了。

网友:
U61第57脚有16V,54脚高于2.9V就应该产生3.3V,3.3不短路就换TB芯片吧,印象中501跟506通用

网友:
换了新的TB62501之后,断开59脚,59脚的电压仍然是8V?是不是块坏的呀

网友:
原来的块是输出8v 后换过两个新块也一样,一接后面就成0v了,不接就是8v

网友:
不搞了,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