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宽,白屏,求解在板上的烧毁IC型号或替换

楼主(2011-12-23):
故障情形为白屏,图中画蓝色圈的元件烧坏,请问哪位兄弟知道此元件那里可以买到,或者可以用别的替换.这种情形换此芯片还需要换别的芯片马,希望各位知道的兄弟指教下

网友(点评):
你更换Q6还是会白屏的。是由于那个L1 L2 100uh电感坏了引起的。还有前面的那个5V保险应该也开路了。 LZ你是显示器应该是联想L193 wide吧。

网友:
.上面印的都是代号  我现在手头 上 没有板 型号我也记不太清了.

网友:
上面那個好像是升壓電路的

网友:
像场效应管 的升压电路   找个场效应管试试

网友:
是个MOS管。这里有PDF.你看下吧

NA5N

网友:
我感觉 不只是一个管子那么简单 旁边的升压芯片也危险那

网友:
那个是N MOS管 可以在主板上找差不多大小的N MOS装上。那个要是坏了。前面5V的那个保险应该也是坏的。

网友:
更换Q6 N沟道MOS管   L1L2 100uh电感  F1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意思是否指要换掉5v保险,还有这颗烧毁的MOS管,100电感,但你的F1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那边上的控制芯片好象也烧了吧。

网友:
怎不好,屏上的大芯片MCU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