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楼主(2011-12-23):
手上一台联想F41A的机子  不显 无背光 大小写灯能亮   显卡重做不行   显卡板换了  依旧    做过北桥 刷过BIOS  槽子也搞过    还是不显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之前师傅也碰到过  也没搞定  哪位大侠有经验过啊   求分享

网友:
  你应该先看各个显卡的信号,在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有背光无显,看到这问题,以为是显卡,报价,客户说换,升级上去,还是一样背光亮,无显,郁闷了。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屏幕,,或者屏线
遇到过屏幕坏的,有背光不显示
外接看看有显示没,

网友:
看错了刷过BIOS   那你就屏线  和屏线 接口没查了   看 下屏线是否是通的   接口电路  看看

网友:
装起来看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手头也有这样一台机器,开机电流跳变过,但发现不过内存(插拔内存电流变化一样),上次是拆装了下就OK了,不知这次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