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EC是否带程序

楼主(2011-12-23):
如题,怎样判断EC是否带有程序。一直对这个问题都很迷惑?

网友:
一般带程序的,会在EC上有带颜色的贴纸,贴纸上会有版本号。

网友:
一般我都看上面是否有贴纸和白点记号啥的

网友:
看图纸上EC有没有挂bios,挂bios的不带程序,不挂bios的带程序

网友:
BIOS挂在EC下,EC是不带程序的,挂在南桥下带 程序

网友:
BIOS挂在EC下带程序,此时EC程序是寄存在BIOS中的。BIOS挂在南桥下不带程序。

网友:
不晓得EC是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