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成电视显示器

楼主(2011-12-23):
老的CRT显示器能改成看电视的吗?叔叔老人家真有创意还是我无知,求大神解释

网友:
可以的             换电视板     ,或者买个电视盒

网友:
成本有点大哦

网友:
完全可以,我就电视电脑都修,显示器改电视机经常的,换套件机壳 电路板一起换 套件价钱150左右

网友:
crt的也能改,没有做过,我改过液晶的

网友:
直接加个电视盒不就行了吗,改电路麻烦

网友:
还是用个电视盒省事

网友:
还是用套件改好点,少点乱七八糟的线,干净!还少用一个电源插座。。呵呵

网友:
我以前没修电脑的时候就用过,插个盒子就OK了,当时不懂

网友:
能改呀,得花一点时间,不如直接买台电视盒,比较省事,而且显示器的电路比电视的质量效果要好得多了。。。。

网友:
加个电视盒吧!!!

网友:
2003好多人改,现在没有什么市场了,可惜那时才刚开始学家电维修,不会改,要不然那时也可以小发一笔了。

网友(2012-02-03):
改套件电视虽然简单但比较麻烦,还要对阻值和调试,当然是买电视盒便宜啊 还不会损伤crt原电路照样继续当显示器用

网友(2013-12-10):
用电视套件就可以了。。。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个电视盒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个电视盒,,,,,,,,

网友:
如果想省事的话,就买个电视盒,如果想改电视的话,需要一定的技术,显示器改电视时,CRT偏转线圈要把并联改成串联....没改过的话,有相当的难度。
可以找专业人士给你改。

网友:
我喜欢省事的,还是电视盒方便。

网友:
加个电视盒不就好了,费那么多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