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板子是有铅和无铅焊接

楼主(2011-12-23):
各位高手:请教有何简单的方式准确区分是有铅还是无铅焊接的?

网友:
应该需要仪器吧

网友:
看锡的颜色就可以了,有铅的锡是闪闪发亮的,无铅的锡发暗。

也可以看芯片 ,比如INTEL南北桥,FW开头的就是有铅,NH开关的就是无铅,NV的桥,无铅都会有一个N,比如6100-N

顶楼上的,都说了,还有个,97年以后的主板基本都是无铅滴!

网友:
再就是,新一些的芯片组都是无铅的了,945以上的。

网友:
现在看到板子,你就当它是无铅,你就对了一大半了

网友:
用有数显的焊台先测试一下无铅要的多少温度,有铅要的多少温度,知道后,什么板子用烙铁一试就知道,简单明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还是再总结中

网友:
有时确实有点难区分的,有铅的时间长啦焊点也会变得暗淡,估计还是要看出厂时间吧,

网友:
看锡的颜色就可以了,有铅的锡是闪闪发亮的,无铅的锡发暗
也可以看芯片 ,比如INTEL南北桥,FW开头的就是有铅,NH开关的就是无铅,NV的桥,无铅都会有一个N,比如6100-N
还有个,97年以后的主板基本都是无铅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