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修好了花屏

楼主(2011-12-23):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是白屏,电源板 驱动板 电压都正常。屏上面的保险坏了  换好了可以点亮  但花屏   像雪花点一样   但不去全屏都是的  望知道的大虾指导一二

网友:
动一动屏线,看有没有变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换根屏线试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吧,或者你拆的时候吧屏线接口的铁壳弄掉了,你加焊一下,吧屏线擦拭一下,或者在屏线接口那加个塑料片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