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LXB-L17C白屏

楼主(2011-12-23):
顯示器:聯想LXB-L17C
屏型號:奇美M170E5-L05
屏电路板型號:M170E5-L05-X
PS:用樂華通用板刷好了程序。屏藍色是因為我用電視盒試屏<電視盒試機方便省電>。電視盒的底色就是藍色的。中間的白條是電視盒的菜單。不知道屏那裡不行了。供電是正常的

网友:
那就是屏上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内部的电路照片啊          那个样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屏電路有問題。不過查不到那裡。這個液晶我20元買來的。

屏上大体电路结构了解吗?查电源

网友:
屏的问题,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个很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B:
屏显处理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显处理IC坏了

換過新的還是一樣。

网友:
屏显IC的尾数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换一下码片试试。

网友:
碼片是什麼東西?我是菜鳥

网友:
屏模块问题。。

网友:
这个屏好像没有修的价值了,你如果要修换个IC试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说一下屏上各个电压情况,还有最好是有图,大家能帮你分析一下,什么都没,让大家怎么说呢???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没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
20块  只要电源板 驱动板和灯管你就不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