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个屏闪的问题,不知道有朋友遇到过没

楼主(2011-12-23):
今天来了一个DELL的本子,1535,ATI3450的显卡,开机DELL图标不显示,只出现背光,屏上有电压,不出现白屏,到滚动条那里也是一样,走到箭头的时候出现画面,但是是一闪一闪的,无从下手,BIOS重刷过了,用一段时间情况会好点,在DELL画面闪,进系统不闪,这种闪不是灯管闪,但看起来就像灯管闪

补充内容 (2011-12-24 12:02):
谢谢兄弟 ,好了,他是15.4的屏找了一个14.1的屏接上就没题了,以为是屏有问题,又换回去就好了,应该是屏接口松动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高压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看看正常显示不,显示那就是屏部分的问题了,高压板-屏线啥的。。

网友:
还是看看屏,灯管,高压板

网友:
不是灯管闪,兄弟们,屏是15的没得试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  哪的虚焊了

网友:
先接外接,然后查高压板,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