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笔记本,

楼主(2011-12-23):
HP V3000笔记本屏幕闪屏,主板是单桥的,AMD的U,问下大家,这是不是桥的通病啊,

网友:
屏闪是屏的问题,屏挂了。

网友:
谢谢,不是屏的问题,外挂也不行

网友:
好像这种屏幕坏的比较多吧,这种闪屏的是LG的工厂缺陷屏,害死一批用户呀

网友:
单桥闪屏,还不是屏的问题,还真就没见过,你加焊单桥看看效果,没有BGA就热风枪对着吹一会开机看效果。

网友:
你应该想想是不是屏的通病才对呀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