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3-5分钟自动关机,再开机还是这样,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3):
笔记本,直接按启动又开了,再过3 5分钟又关机了。。。

以下是老外原话

Shuts down. After shut down you can immediately turn it back on, but then shuts back down within a couple of minutes. Thx

网友:
哎,散热问题吧,是机器呀?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啊,找个软件测测看

网友:
散热问题吧!清理风扇,搞好散热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温度测试软件测试下
排除温度问题说

网友:
楼上应该把问题说清楚点,好分析

网友:
首先看看CPU风扇转不转,有无热风==

网友:
鲁大师看温度----清理风扇------换导热硅脂-----机器正常使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兄弟们,先排除散热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硅脂或散热片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