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富士康M16PMV 不过内存 修复

楼主(2011-12-23):
这板子是从我徒弟那拿得电容全部让他拆了,  真够头疼的 ,凭借经验 我只好一个一个电容按上去
按上假负载 能触发首先测试VPU vcore 1.45V正常   PG1.5  正常  PWRGD 正常 VTT1.2V 也正常, 可以上CPU了 复位这正常
上CPU 跑C1 C3 1E  这说明到了内存  但是内存条件不满足  开始检测内存VCC 和VDDSPD   系统总线 基本都正常  这些都正常难道是地址线不通  就开始打地址线所有都正常
既然都正常  测时钟吧  我的示波器一百兆 无法测到 但是测电压 不是太正常 一脚有1V多点  另一个脚0V 首先说明这个板子是单桥  如果不插CPU 用假负载是没有时钟的 开始怀疑时钟问题    测PCI-E无时钟 这下更明确是时钟的问题  但是吧 既然恩呢个跑 C3了 应该有时钟才对 但是这个变态的板子  还是测测比较好 ,跑线路跑到 桥里了  发现这个主板并没有时钟芯片  (这块主板桥里集成时钟) 桥的  VDD 3.3  VDD1.2 都正常   复位 都正常 晶振也正常 有点头疼了  既然满足怎么没时钟呢?  开始怀疑 桥空焊接   打AD输出输入线都正常  PCI-E 也正常  看来桥和坐都无空焊  这下有点僵住了 难道是桥里时钟电路坏了?  最后分析了下   我开始说了能跑到C3  不应该是时钟问题   那就不检测时钟了 姑且是好的  继续检查别的地方。。。。特别说下    *** 不插CPU  内存是也无时钟*** 至于PCI-E 无时钟我分析  应该是没有插显卡缘故 可能内部有个反馈电路 所以桥没有发出时钟  这个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去查

接下来还是测测IO 芯片吧  因为IO 出问题 也挡内存  也是无法过去   大家可能想到  为什么不去刷下BIOS  我这个人做事是这样  我喜欢先难后简单  这样对自己的知识是有好处的  在加上这个BIOS 是焊接 板子的上下层  很难焊接下来  我的吸锡器也坏了  所以还是放到最后检查   ,继续查IO  IO 几大工作条件也满足 VCC5  VCC3.3 复位 CLK  都正常  也不发烫  所以我觉得IO 应该是好的   既然所有地方都检查完了  只有BIOS   吸锡器坏了  我只好给它上火刑了   温度上到420  几分钟下来终于被我弄得蠢蠢欲动 拿下来直接上官网找到 BIOS  刷上去  这个是1M ROM 所以很慢 慢慢刷把   二十分钟后  刷完   加内存  一路飞上去  屏幕出现LOGO  此板就修复了

大家发现没   这是个简板  没有键盘鼠标口  和打印机口  还有PCI 口只有一个

如果大家感觉我写的还不错   给我加加分吧     非常感谢啊...............

补充内容 (2011-12-24 17:56):
  今天被大家说的  我一气之下 买了个编程器   看你还慢

补充内容 (2011-12-24 17:58):
今天被大家说的  我一气之下 买了个编程器   看你还慢

换编程器吧 太慢 如果我 可受不了

网友:
喜欢就顶一下把....

补充内容 (2011-12-24 11:45):
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人说先简单后难  我觉得不对   那怕你刷BIOS  好用了    但是这个过程你并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不要怕麻烦   多多思考  多多研究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挺有耐性的,我可搞不来,写的不错。

网友A:
高手,望尘莫及啊

呵。慢慢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望尘莫及啊

过奖了...

网友:
修机没零件换  真的好郁闷啊

网友:
高手,望尘莫及啊

我是刚来的 -10 复制楼上的原话

网友:
分析比较有条理   也学到了单桥一些知识

网友:
这不叫先难,后简单     事先刷个BIOS排除一下    不论有没有坏

技术含量一般  楼主的探索精神还是值的肯定的

网友:
写的比较明白  看懂了

网友:
分析比较有条理

网友:
我是刚来的 -8 不要学楼上说话

网友:
这个故障都能修出来,确实不易啊。没时钟我会觉得时钟电路故障呢

网友: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可是A板 U管理内存时钟的 只要U好 内存的时钟就是好的

网友C:
= =..要是我不会查那么多,直接刷内存槽,然后BIOS。然后I/O。最后放一边发呆。

网友D:
LZ 维修思路都有问题     一般都是先易后难,先软后硬这要的维修去修才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2252-1-1.html

就连“学习”两个字都要复制,真服了。

网友E:
刷BIOS也20分钟太慢了吧       怎么没有提到换内存      简单故障    要加分就来点精彩的

网友:
PCI-E无时钟---------------这个不插是没时钟的!

网友:
现在好多都用USB代替了PS2,HP,DELL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也20分钟太慢了吧       怎么没有提到换内存      简单故障    要加分就来点精彩的

没提到内存  那是因为  我的内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维修思路都有问题     一般都是先易后难,先软后硬这要的维修去修才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其实这个文章主要是共大家学习和参考       过程是关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要是我不会查那么多,直接刷内存槽,然后BIOS。然后I/O。最后放一边发呆。

呵呵    或许吧   每个人思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可是A板 U管理内存时钟的 只要U好 内存的时钟就是好的

             恩

网友:
先难后易~!呵呵~!

网友G:
太简单了!不过内存,不是内存供电部分就是BIOS了!!!

网友:
AMD的板,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的,不上真U当然测不到时钟,就算上真U,时钟经过耦合电容的,所以测不到时钟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简单了!不过内存,不是内存供电部分就是BIOS了!!!

恩   这也是我后来发现的   之前接触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简单了!不过内存,不是内存供电部分就是BIOS了!!!

可别这么说   IO 一样会挡内存  不要一概而论哦

网友(点评):
你说得有道理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编程器?刷BIOS太慢了。

网友I:
做维修干的就是效率,何必那么麻烦。测供电复位都满足,刷BIOS干桥。

分不给你加了,不支持你这种表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做维修干的就是效率,何必那么麻烦。测供电复位都满足,刷BIOS干桥。

分不给你加了,不支持你这种表现

恩  是效率了  但是知识丰富了吗   如果我为了效率 我就不发帖子了   给大伙看干嘛  就是为了让更多懂 你是刷BIOS  干桥了   那你只会换  并不知道  所有的流程

网友(点评):
效率不等同于分享!上论坛发帖是分享经验,常见故障和简单故障就没必要发了。你也不是写教程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编程器?刷BIOS太慢了。

我的编程器还是  USB 的  10年华  三百多买的

网友:
没有图纸,你是怎么测桥的复位

网友J:
BIOS是怎样封装的?要吹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是怎样封装的?要吹几分钟?

八脚  双列  主板上下层   里面我介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  是效率了  但是知识丰富了吗   如果我为了效率 我就不发帖子了   给大伙看干嘛  就是为了让更多懂 你 ...

行  期待你的高手文章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咋这么慢。

网友:
这个编程器还真是慢     刚出USB  编程器时候买的   心思想换一个   但是刷BIOS  也不是天天有   在等等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或许吧   每个人思路不一样

呵呵。你比较厉害那!我是理论知识不懂。才那么个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