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连接按键板问题

楼主(2011-12-23):
坏的驱动板上有KEY 2 KEY 1 LED G LED R(空) GND ,换上的驱动板有POWER R G GND + _  AUTO MENU K0 K1 请问高手如何连接

网友:
你会不会变通一下啊,直接用原来的按键板,照着电路接啊

网友:
我以前就这么做的,照葫芦画瓢,有接法岂不更好 还剩下一个按键板

网友:
如果是通用板的话,1.K0是ON/OFF\2.R红灯\3.G绿灯\4GND\5+\6-\7auto\8menu\9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