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69G 稀奇故障

楼主(2011-12-23):
昂达A69G 主板。启动重启4次(不管是热起还是硬起还是咋启。还是进系统以后重启。都是重启4次)看诊断卡在89代码处重启就是开机第一自检画面到第二自检画面中间重启。BIOS刷过也换过。南北桥加焊过。网卡。声卡下了。
在BIOS中也设置过。都无效。 在第4次重启以后进系统正常使用。用多少时间也么事。板子也加热过。都无效。现在求助有修过的或者思路。如果有图纸的给一份 万分感谢

网友:
做一下北桥

网友:
上个图纸吧

网友:
换一下atx插头那的rt9202或者相联的管子。通病这个。

网友:
什么怪事都有   真么稀奇古怪   报废算了   浪费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会不会和晶振有关?

网友:
电源,我今天修一台就是电源搞的,换了个电源不在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