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不显

楼主(2011-12-23):
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子通病是cpu和北桥,我换了新的北桥了,换好过后点亮几次之后再也没有点亮。cpu也换过,cpu是新的,求助还有没有其他通病?要么给和思路也许 我已经刷bios和植过南桥。这机子就算点亮也当logo。我不怎么会修
笔记本
,按照台式机的思路修笔记本,但量过CPURST已经高电平3.3v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加焊一下

网友:
座子不好做,你测试过座子没有虚吗???我做了4个座子,都有虚的,没法用。

网友:
这是修笔记本吗

网友:
也觉得是北桥

网友:
没买到打磨芯片吧,你说现在点不亮电流上到多少,有跳变不
还有你说就算点亮也档LOGO,可以考虑一下外设,拆网卡,读卡器IC适下及南桥相关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