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2-23):
机型:IBMR60
故障:不触发

上电待机电流0。023,偏大,怀疑有短路,拆机后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为0V,隔离没有过。后级应该有短路,先测试3V 5V的后级,发现3V对地7欧,5V对地10欧。明显短路,但是两个同时短路的情况还真没有见过。,,测了后级的各点电容都无短路现像,查了一下图纸。3V 5V同时短路的可能性太小。而短路的无件只有一个。就是BD4175KVT,,于是直接拿下这个芯片后。测量3V 5V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找片料板直接换上。修复。

另有一台R52不跑码,,检查发现1。8V电压没有产生,导致0。9V电压没有,直接换掉1993后,故障修复。

网友:
如果公共点电压都没有,你这个待机电流是有点大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加个图会表达更清晰

网友:
这个帖子水分也忒多了点吧

网友:
R52没有1。8V能开机吗

补充内容 (2011-12-24 19:21):
我这是疑问句。不是反问句。我自己也正在学习笔记本。所以在问楼主。没表达清楚。

网友(点评):
你把1。8V断开看一下能不能触发!!没有做过实验不要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