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H1死机维修。。。。申请加精

楼主(2011-12-23):
  型号:ACER ZH1
    板号:ZHI 集成
      故障开机有时,到WIONDWOS死机。拔掉硬盘死机。。插U盘,进PE有死机。对于这样问题,哥很蛋疼。。没有思路,在网上看了一系列的案例。有的加焊SB 加焊CPU供电芯片。加焊NB。硬盘接口,阻值。 ,说有的理,当时想。进PE也死机,进硬盘也死机。很有可能 是SB数据有问题。。于是,测。硬盘数据。USB数据DVD数据有没有短路。用万用表测,主板测,USB供电。DVD 硬盘 CPU。 内存。NB各电压基本都正常。。。。于是换了一个SB。
  高高兴兴的等结果。结果还是一样。
     于是明天在修
   晕。。。。想放弃了,于是想。可能不可能  是晶振,32.768 14.318。正常,
   于是用示波器打各电压,奇迹的般的来了,是CPU VIN19杂波。把PC112 PC111 PC114。.。马上换掉 这些电容、不正常的VIN ,正常的VIN。换了OK。只上重点图片多于的不上了。 修复 把图纸BIOS程序送上。

网友:
图片放 的好乱。

网友:
看明白了,不过这现象没有示波器还真没办法修啊。

是啊,我也没示波器的。

网友:
又学到一种好经验

网友:
看来要搞台示波器了,基地的卖多少钱,楼主用的是哪一款,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我这一台,ADS1102C 在基地买的,1500买的。不过建议不要买这一台,这个示波器调X10连效验波都是杂的,。这让我相当无语。建议买。200M的,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多少钱的示波器啊?很想买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以后碰到了试试!

网友:
我正考虑买台示波器呢

网友:
连示波器的图都有
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先收藏了  没有示波器 以后见到这样问题可以采取下

网友:
最近你很火哦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顶你了

网友(点评):
被你说火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CPU电压不稳定,然后查的VIN不稳定,所以才换VIN的电容的,有点乱,小弟没有怎么看懂

网友:
。。是,CPU VIN 。里的电容。失容了。从表面上。又看出来电容坏了。笔记本CPU供电要求高

网友:
小示波器很给力啊!

网友:
牛XX,学习啦!我有示波器,没技术哈哈。

网友:
修笔计本看来示波器和bga是必不可少的啊~

网友:
看来示波器有的时候真管用

网友:
还是要学会用示波器~!什么都替代不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咋修呢?

网友:
楼主本本修的不错。要能适当实习一下语文就更好了,因为文章看着比较累啊。
qw5299752
哥,我知道。。。因为我想在编辑下的时候。图片,就全部上去了。就没有管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引起的死机对我来说一直很蛋疼,,,,,,,,

网友:
又学到了个好经验,没有波波,没着的时候干电容。

网友:
示波器这玩意,我用的不熟悉啊

网友:
能打出杂波来的,还好。
不定时死机的就蛋疼了。

网友:
过完年就搞台,

网友:
你用这波怎么能打得那清晰,我的示波器跟你一样可不行呀!

网友:
一个简易!以后上传相机的图片截图一下在上传!
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很大!在浏览的时候网速不好的打开很吃力!
感谢分享!
qw5299752
手机拍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路过

网友:
分析的真的不错。

网友:
电脑问题真是无奇不有啊??顶起来!!

网友:
这现象没有示波器还真没办法修啊

网友(2012-01-25):
值得借鉴哪

网友:
又学了一经验啊 强悍的波波啊

网友:
供电要求这么高 下面还有一对开关管呢

网友:
不错的示波器。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2012-03-19):
还真有这样的情况啊,示波器真行

网友:
图是有点乱。不过看懂了。
修机有个波波真好。这故障如果没有波波的话。还真修不了了。

请问这波波多少钱买的。。小弟也想上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