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MCP6P M2+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12-23):
一块映泰 MCP6P M2+ (N61PBM2S),全板无复位,检测卡上无时钟,但测晶振是起振了的,波形也正常。

上CPU假负载,有VTT和核心电压,无总线电压、无复位、无时钟、无PG。

此板是单桥,IO是IT8716F-S-FXS,由于手上无此IO,用IT8716F-S-DXS换上,结果一样。

想问下,此故障应该是先查时钟再查复位的吧?问题是晶振是正常的,说明时钟电路应该没问题的,但PCI和CPU都无时钟,现在应该从哪里查起?

补充内容 (2011-12-24 13:50):
现在总线电压修出来了,时钟复位也有了,但不跑码,8脚BIOS的第一脚为高电平,查资料说没有被选上,也就是说与BIOS文件无关。

到现在就不会向下修了,不会是桥的问题吧?什么都正常而不跑码的板,刷BIOS解决不了

网友(点评):
敢不敢先看总线电压

网友:
查一下时钟en 看看有没有。多为桥空,先加热一下看看,能好的话在加焊

网友(点评):
还没加焊,因为只有土炮,做桥有风险,手压桥没反应

网友(点评):
请问是哪里的时钟EN呢?

网友:
一供电二时钟三复位  先把总线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N61,N68芯片的主板先加焊芯片再修其他的故障

网友:
总线电压先修,先供电,后其他,5大供电不正常不行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供电要先正常

网友:
呵呵,还不熟练不怎么敢动手,按照上面几位朋友提供的思路在查总线电压,已经在跑线路了,那些贴片三极管乱七八糟的,量都量不准,到处找资料。

网友:
先修总线电压 总线电压正常后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到桥 桥在发出复位 但是发出总线电压的前提条件是 vcoer正常后发出vrmpwrgd给桥 桥在开启总线电压的

网友:
现在总线电压修出来了,时钟复位也有了,但不跑码,8脚BIOS的第一脚为高电平,查资料说没有被选上,也就是说与BIOS文件无关。

到现在就不会向下修了,不会是桥的问题吧?什么都正常而不跑码的板,刷BIOS解决不了的,都没修好过的。

网友:
北桥坏,单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