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电脑自动关机原因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1-12-23):
1.首先检查硬件是不是有问题,重点检查主板、CPU风扇、主机电源供电情况,电源插座是不是有问题等。
  2.检查是不是有一些应用软件的任务完成后关机被启用了。这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的。特点是,在关机前,总会有个程序运行完毕,一般会弹一个对话框提醒要关机了。
  3.解决病毒木马,修复系统受损的文件。

网友:
温度过高 是最长见得

网友:
你看看硬盘是不是有花道,我今天也有个台,不过我给装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