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45白屏的谁帮我解决一下啊

楼主(2011-12-23):
我还是哪个DELL1545带电查屏线结果白屏的谁会修告诉我一下把着急用啊
现在我在屏后面找到一个F1的电阻但是他没短啊 是2.5V的啊

网友:
你这个2.5V是没接屏,还是接了屏的屏主供电。

网友A:
首先,F1是保险不是电阻!!!
其次,1545的屏正常供电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F1是保险不是电阻!!!
其次,1545的屏正常供电是3.3V

那我那2.5V供电就是不正常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