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接了个Ibm R51e 一会来电 一会不来电

楼主(2011-12-23):
接了个Ibm R51e 一会来电 一会不来电 拆装下 貌似好了

网友:
可能是接口松动 风扇灰尘太多,电源接口氧化引起接触不良
同意楼主:
2.0
似水.....
同意楼主:

网友:
电源口开始查起,----保护隔离----待机-----开机。这种问题很大可能电源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