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驱动

楼主(2011-12-23):
哪位师傅过来指导一下,今天收到一个客户显示器,来的时候不显,先拆机,没故障,上电试机,花屏,换上新的驱动板,显示正常,OK。开始装机。装好,试机,,,,,晕了。不行,还原。打驱动,在试机,还是不行,循环三次,一样,请师傅指导一下,是怎么回事。给点指点。徒弟有理了。

网友:
如果是通用驱动板 看看屏供电的跳线对没得··

网友:
是对的,屏供电是5V的,跳错了,会烧屏的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换了。屏线就两个样的呢,都试过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