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电源适配器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12-23):
各位师傅,我修到一台HP NC6000,到手的时候是19V短路,我直接用12v电压烧出CPU供电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把坏的电容换好,第一次插电源,电流跑0.540A后几秒钟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又掉电,就这样重复着,拔掉电源,检查没有短路再插电,刚上电的时候0.005A,几秒钟电流跳到0.020A不动,按开关键电流返回0.005A,松开开关键又回到0.020A,这个时候待机5V和3.3V 一直正常,当电流0.020的时候开关板上有一组1.05V的电压,内存2.5V电压也有,其他电压都没有,乱搞了好久没有找到任何原因,也不知道当时候怎么想的决定用电池来修机器,拔掉稳压电源,用电池,只有待机3.3V和5V,其他电压全部没有,开关键上有3.3V,按开关没有反应,无意间把电池拔掉马上插回去指示灯自动亮了,试了好几次都这样,把屏幕接上去能亮机了,把电池拿掉换电源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现在是电池插上去机器没有反应,拔掉马上再插上去,机器自动开机并屏幕正常显示,这个时候把稳压电源再插上,电流1.350A,把电池从主板上拿掉也能正常显示,请各位师傅知道一下应该查什么地方,谢谢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电池能开机,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查保隔,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这位师傅,电池也不能开机,要把电池插上,拔下来马上又插回去,机器就自动启动并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