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怎么这么难修

楼主(2011-12-23):
最近接了不少GA的主板, 都是G31 ,P31之类的。 都是CPU不跑码。  测CPU,内存,显卡供电正常。打PCI上时钟也正常。 复位也有。 量CPU AD线, PCI AD 线 没问题。 BIOS刷了,IO换了。 CPU座加热了,北桥也加热了都一样。 有的南桥也加热了。 能想到的都给搞了,就是不跑码。 想请教下高人,这板有通病吗?

网友:
CPU的VID\VTT正常不?我们遇到过CPU座子上的探针氧化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
复位不跑码最让人蛋疼了,我也遇到过楼主这样的板子,现在还仍那呢,来个高手给个曙光吧……

网友:
晕 最难搞的就是ga  桥坏的多

网友:
我现在对这些卡查到桥没坏直接加焊再说

网友:
GA板很好修的,无条件提供GA图纸 有意者加QQ376494575  加时请说清楚加的理由。

网友:
最后一招,搞CPU座子,775的最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