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楼主(2011-12-23):
华硕P5KPL-AM ,CPU供电正常,也能发热,但为什么不能开机,无代码输出。哪位师兄分析一下,还是这个板的电路图有吗?百度找不到。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咱们论坛好像有这个图纸,你问问饼哥

网友:
不能开机  你怎么测得u供电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显示器没有显示吧。

网友:
S说清楚点啊,

网友(2012-04-01):
哥们,开不了机在我们来讲是没触发了,你那触发了,才有了CPU供电

网友:
故障说详细些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一样的主板 io复位都有啦 就是触发跑0000量内存 1.8CPU1.1供电都有啦  就是不跑码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2-05-23):
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诊断卡不跑马

网友:
我也有一快啊。。。救命啊。。。

网友(2012-06-23):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不触发,用万用表两个指针分别放在晶振的两端就止常了,怎么修

网友:
我这有一块,有复位了,不跑码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故障,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CPU座也没问题,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压北桥试一下,看看总线

网友(2012-09-05):
我的板子也是。只有CUP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南北桥加焊过。IO加焊过,开机跑00,怎么修?

网友:
补充下。CPU供电IC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还有,我板子上cpu供电IC型号看不清楚了。谁告诉型号是什么,或者电路图,IC引脚定义。。。提供下  3Q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型号的板子,时钟,复位,都正常,唯独CPU供电没有,供电IC也换了,问题依旧,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