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400进水 无待机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1-12-23):
机器是进水的 而且被同行修过 一开始是不触发 清洗进水部位后 把腐蚀的管子换掉就可以触发了 但是触发掉电 有些电压没出来 电流跳到0.5几大概三秒后就掉电 后来发现MAX1632被人换成MAX1631(手指触到了MAX1631 非常的烫) 换回MAX1632后亮机 但是还暗屏 发现屏的19V供电脚被腐蚀断了 从旁边电容上飞一个19V之后 暗屏故障解决 进系统测试两个小时后再开机就又不触发了 并且待机电流是0.00  机器拆下来后查过待机管的5VRTC和3VRTC都有 5VRTC和3VRTC是通过Q61和Q62这两个P沟道的管子来转换成3VALW和5VALW的 这两个管子G级都是5V高电平(OK!已经找到问题了)  我就从Q61的G极跑到一个电阻R429 从这个电阻的另外一端跑到一个14的非门的第一PIN 发现它的第一第二PIN都没有电压 并且量第一PIN的阻值是20几欧姆(估计这个门电路也喝了不少水!) 推断可能是门电路坏了 换一个14的非门上去之后 第一PIN的阻值也起来了 500多欧姆 插上电源 待机正常 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是无图盲修的吗?

网友:
我还有一台待机0.01不触发的 还没有拆机 放半个月了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