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液晶 有横竖条纹 虚影

楼主(2011-12-23):
点屏 什么都正常
用原来的高压一体版 和驱动板 12V跳变很厉害 驱动板自己重启。电源板有吱吱响声。
用新高压一体版 和原驱动板出现横竖波纹 还有虚影。
驱动板电容完好
在线求解 谢谢
重启

网友:
新高压一体版和原驱动板 放在一起 有时自动关机

网友:
加焊主芯片,或改驱动板。

网友:
换个程序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焊接没搞好?或是安装不到位,有干扰?

网友:
你把新高压板的5V飞到程序办上的1084 5V那个脚上,别直接飞12V,是不是12V供电不足了!12V给高压和程序板一起供电,通用电源板很容易引起供电不足,你别用12V给程序办供电,用5V直接供电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点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的意见。
问题是我犯了个低级错误。VGA 的RGB三色线的 屏蔽线没接上。

网友:
学习到了,下次碰到这类问题先往这方面试试

网友:
外接高压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