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12-23):
         有台宏基4736Z(集显,英特尔CPU)掉电,这个不一定的有时进到桌面就掉电,有时用一天也没事,十多分钟,半个小时,,,好像没有规律的掉电,掉电后又可以开,我换了CPU   风扇改常转(温度正常)硬盘 内存都换过,故障依旧!这个问题该怎么修咯,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估计你不是专业修本的。

网友:
楼主,你那个应该是CPU背面的NEC电容坏了,坏一个试一下

网友(点评):
怎么那么多的机子有这个NEC电容吗?我有点迷惑了.

网友:
很多机器都有这个NEC大电容

网友(点评):
你把它换掉就知道了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楼主,机器搞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搞好的吗?

唉!惭愧,客户没修了 ,  我想换那个电容,怪我拖的时间久了

网友B:
就是NEC大容坏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NEC大容坏了,换了就可以了。

真的?我碰过几台掉电的了,MD,第一次搞这机时就像第一次搞那东芝M200换大电容似的。啥都干了,都快奔溃,想换换那电容的又实在不想搞了。后面那几台就直接报换板!

网友:
哈,基本上修机时只要看到NEC的法拉电容,我都不客气的直接上BGA把它拆下换上6颗330uf的电容,基本上都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