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大电容维修

楼主(2011-12-23):
请问我把大电容拆的只剩下最下面一层金属层,想请教能否直街把6个电容焊在此金属层上,直街用电烙铁焊会导致cpu虚焊吗   需要注意点啥  谢谢

网友:
用烙铁焊是不会导致CPU座虚焊的。如果用风枪吹就要注意了。

网友:
换NEC128吧,老老实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