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s不能点亮

楼主(2011-12-23):
今天收一机器  775    cd3.06   ,开机能加电不能点亮,上诊断卡,四个杠。过了一会加电,跑的d1,主板太脏清理后,上内存,不能点亮,换电池点亮,重启又是四个刚,怎么弄也不亮了,IRDY,,FRAME,不亮,加电一直正常。怎么修呀,,刚还能点亮,过了一会既不行了

补充内容 (2012-6-9 13:08):
换了cpu附近的电源管理,好了一会芯片就挂了,干脆摘掉,让另一路供电,好了。供电良好,发热不大。

网友:
复位正常么?
先测量一下主板的各个供电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兄弟BIOS坏了。

网友:
这个板,是华硕给其它厂代工的,基地有BIOS,找一下。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南桥虚汗了   加热下

网友:
量一下CPU地址线

网友:
北桥空焊,cpu某一个电感未出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