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鄙视下HP dv9000的软排线!

楼主(2011-12-23):
9月份修了个HPDV9000,黑屏,770-A2同行送来的让补一下显卡,昨天又送过来了,还是黑屏看了下保修贴已碎,客户在外面换过主板了。拆机,又是770-a2,又是该死的胶,风枪+镊子去叫,感觉这个胶比以前的多很多而且不是很均匀,差不多弄感觉了上BGA,干到270度拔显卡刚提到一半看到有个线在显卡下面完全拿下还好就掉了一个点而且是到显存颗粒的很近直接飞线换上730-a2,上电OK,剪掉风扇上黄色的线装机测试OK没问题,接下来悲剧开始上演了,今天机器又送来了说是鼠标不能用以为线没插拿下键盘看线差的好好的啊,继续拆下来C壳 量下软排线中间2根不通,线断了直接飞2根线上去,装起来,上电按开关尽然没反映想想线没飞错啊,量了下主板上有3.3的开关条上没,把排线拆了重新插了下还是不行,量排线,又断线12线0.5间隔的,飞线要弄死人的,废壳上找不到,,,去同行那找也没淘宝一条要10块钱,价钱不高但等不急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去电子商店买了5条软排线,只有是24线是0.5间隔的回来剪开用,主板那头没问题,开关条上还是不行飞线的话就要焊接12x2的点间隔有那么小,最后没办法只有把开关条上的接口拆了排线刮开直接焊接上去,完成后量一下OK没问题开机,进系统很好!跑3D1个小时温度也不高,接下来同行带着客户过来拿机器,开机测试OK没问题,关机,贴标,一气呵成 客户突然冒出一句:刚刚多媒体触摸条好像没亮过么再开机再试果然不行,继续再拆再量,很好排线短的很彻底,两头都断了,没办法之前买的软排线不够长,只有把原来的排线两头剪掉主板和开关条上的接口拆掉继续刚刚的步骤这次是真的12x2 24个点差点没把我眼睛看瞎了,接下来又是装机测试,继续贴标最后收钱,200块,还要给同行回扣50,150元,我还贴了个730上去,虽然730是拆机的但是买一个也要百来块钱了,请各位吸取教训对待DV9000的排线时尽量的温柔点,断了真的很痛苦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也飞了我6个线,后来也就注意了

网友:
记住老兄的教训了,下次小心点

网友:
谢谢分享您的经验!会牢记在心的!

网友:
是触摸板的线吗?我也弄过一次键盘的排线,吃一堑,长一智。。学习了。。

网友:
我只能说你这个客户很较真,我修过联想F41A软排线断的,我直接飞个开关针就行。客户也表示无压力。

DV9000的音响接口和摄像头接口都是通过这根线到开几条上的直飞开关的话音响和喇叭都不能用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你的胜利果实,真是获益良多呀,下次遇到这种排线一定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我做事多注意,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HP好多屏线断了

网友:
LZ真是个忍耐哥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碰到会注意的

网友:
收费好低啊,换个显卡刚收了200大洋,我们加焊一下同行价是最低200

网友:
修得很辛苦,但是到最终客户才收200块吗?这么低啊。

网友(点评):
同行带客户一起过来的,修好后客户给了我200,我还要给同行分成

网友:
不止这种排线吧,其他各种排线应该都要温柔点

网友:
感 谢楼主分享,下次又有经验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我是把那断坏的截去了。重新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