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12-24):
主板不上电  插电源绿黑强行加电 也不行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同意楼下
就你说的这些 估计神仙也无法帮你。。我感觉是在听天书,不知道坛友们能有何高见

网友:
诊断卡闪一下就没了

网友:
主板保护  拔4针插口电源   重新上电  不保护的话检修VCORE电路  保护的话插5V 3.3V 对地 及先相关原件

网友:
短路撒.看看电影插头的四角那里的moss管

网友:
你这是严重短路  你还敢强行加电啊  先打阻值   CPU   内存   USB   A14   ATX 对地    要先看这些阻值正常不才能上电  盲目的上电只会将故障扩大

网友:
12V短路了。把12供电拔了看下

网友:
肯定是主板有比较严重的短路了,好好查查!

网友:
你这个叫短路了 。与开机电路没关系

网友:
有时是有短路现象的哦,强行加点不担心问题进一步扩大化?

网友:
有短路里,一般先测CPU主供电,不然很容易烧桥

网友:
严重短路啊还要强行加电,小心冒烟哦

网友:
就你说的这些 估计神仙也无法帮你。。我感觉是在听天书,不知道坛友们能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都不会修学的什么

网友:
这种故障 我都会偷笑地
3分钟的事
哥们恭喜 拣到钱拉!!!!!!!!

网友:
先量量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强行加电 不然会杯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