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闪黑屏

楼主(2011-12-24):
电脑是07年买了,到现在也换了很多部件了,这段时间,电脑突然开始闪黑屏,有时隔一会闪一次,只有玩大型3D游戏的时候才会不间断的闪黑屏,浏览网页就不闪,我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换了,还是不行,拿去修,结果在外面就不闪屏了,但是抱回来装上又开始闪了,花了几大百,什么问题没找到,真郁闷,希望有知道这个问题原因的哥们告解一二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你总的说说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别人才好说把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  建议拿到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花了钱没修好  让维修的再给查下

网友:
台式机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吧

网友:
这东西大家也不要乱猜测了   还是让LZ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看看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吧,建议去专业的维修店看看。

网友:
显示器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那你这就是显示器问题了吧  不是主机问题

网友:
显示屏问题吧,什么牌子???

网友:
拿取维修店看看吧.瞎猜瞎搞是不行的

网友:
桥过热吧!!!

网友:
估计是显示器屏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刚看过一篇文章,猜想你的问题是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元件老化或显卡元件老化造成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8490

网友(2013-08-05):
我的跟你的一样  不解呀

网友:
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