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手进,热风枪吹处理器温度过高 锡先熔化,还是先烧处理器。

楼主(2011-12-24):
最近搞维修,不明白一个真相,如果温度放很高,不动的吹处理器,是锡先熔化还是先烧处理器。

如果是处理器,例如显卡处理器。
温度开最高不移动风枪,对着处理器吹,锡先熔化,还是先烧处理器。
如果是锡先熔化,然后快速取走处理器这样行得通不。

网友:
很菜的问题呀,风枪对着处理器不动地吹,肯定是先爆处理器了,还用想的,锡珠即便是融,也只是部分融化,处理器是移不动的啦!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那很奇怪,用300c吹处理器根本吹不动,要吹很久,300c很久处理器不烧吗。
一个快的直接拆,一个300c的根本吹不动,要吹很久。
为什么快速的会烧处理器。

网友:
很菜的问题,如果吹处理器的话,当然是锡先融化,在继续吹的话,肯定要爆桥了!

网友:
你见过这样的做法吗?

网友:
  就是加热下就行了 不用吹太久了啊

网友:
用风枪吹   始终不太安全   建议到基地买的BGA焊台

网友:
均匀的加热  让板子充分的加热  跟用bga机是一样的

网友:
真无语啊 ,   用风枪吹那能行么   买不起BGA那就买个大炮被   还不贵感觉别风枪好多了!成功率也大啊!

网友:
没这么弄过,新手,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强烈建议还是用BGA做吧.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吗???建议用BGA作,不要说你用风枪,有时BGA都会做坏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显卡带胶的????吹不动????240左右就够了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显卡带胶的????吹不动????240左右就够了一般。、、、

没带交,但是有带4个记忆体芯片。

网友:
哥哥,基地的260才3900 买一台吧

网友:
爆桥跟融锡只在一线之间,要技术和经验的。

网友:
那么做很容易把芯片吹坏,只有高手再加好的风枪才行,因为风枪只是上部的温度,温度也不好控制,而BGA是上下都加温,还是BGA比较保险

网友:
新手~!!!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