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2H

楼主(2011-12-24):
该机器掉电,显卡0欧姆,换显卡后,红表接地49欧姆,黑笔接地25欧姆,8770和所有的上下端管,还是掉电,在WINDWS7下掉电后,正常开启,就像正常关机后开机是一样一样的,XP下看视频10几分钟后电流一直比较高,2.56--2.65之间,然后就掉电,该机器显卡正常阻值是多少?散热已经排除了

网友:
sony的机子应该比较省电的,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我有一台 sony的上网 完全开不了机 但 3-5V 多有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提供一份,

网友:
找到一个GD1的图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