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4):
本不应该这里发帖的,无奈不够资格,请大家海涵。
----------------------------------------------------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菜单是花的,桌面显示的字符和鼠标方向都是反的;全屏都有显示,但只能显示右半部分的内容,感觉放大了1倍。

没有详细的资料,我从网上找的:
----------------------------------------------------
面板品牌:        友达 (AUO)
面板型号:        M200RW01 V2
面板类型:        a-Si TFT-LCD,液晶屏
面板尺寸:        20.0" (英寸)
分 辨 率:        1600(RGB)×900
显示模式: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表面处理:        雾面,Hard coating (3H)
面板亮度:         250 cd/m2
对 比 度:        1000:1 (Typ.)
显示颜色:        16.7M  (6-bit + Hi-FRC)
响应时间:        5 (Typ.)(Tr+Td)
可视角度:        85/85/80/80 (Typ.)(CR≥10) (左/右/上/下)
扫描频率:        60Hz
灯管类型:        2 pcs CCFL
信号类型:        LVDS (2 ch, 8-bit)
面板电压:        5.0V (Typ.)
----------------------------------------------------
信号接口定义VDS-30P2C8B-160A
面板输入电压:5.0V
面板输入电流:1.0/1.18A
面板功率消耗:5.0/5.9W
信号接口型号:MSCKT2407P30HB
信号接口脚距:1.0mm
----------------------------------------------------
vga驱动板
电压:5.0V
板号:E131175
芯片:RTD2270L
----------------------------------------------------
已经确认是显示器的问题,另外电源、vga驱动板与屏之间的连接线也确认没问题。
感觉 vga驱动板有问题,是不是24C16里面的数据丢失了呀?

----------------------------------------------------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花屏就是  显卡 显示器  或者接线  你先确定是哪的问题 再来求解 会比较快

网友:
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是集成的板子 还是独立显卡的板子啊!要是集成的话就是显卡主控芯片的问题!要是集成的板子就是内存的事!  也可能是数据线和显示器的问题!你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不接电脑,显示器就花屏了。

网友:
显示器线看看。。。。

网友:
这个说的不太清楚不好讲是哪的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上面的兄弟们,楼主出故障的是一台20寸的显示器!!!
你们都说到哪里去了。。。
显示器我不懂的

网友:
这位兄台说对了是显示器的问题,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浪费大家时间了。

网友:
进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调节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A:
我找了一块vga驱动板,屏不花了;不过我找的vga驱动板最高支持1366x768,而本屏为1600×900的。我打算接下来修一下vga驱动板,请大家给个参考,是先换个24C16,还是给pm25lv020刷bios?

网友:
先软后硬,刷BIOS

网友B(2012-02-24):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一块vga驱动板,屏不花了;不过我找的vga驱动板最高支持1366x768,而本屏为1600×900的。我打算接下来 ...

能告诉我你最后怎样处理好的吗?我现在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你最后怎样处理好的吗?我现在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搞定,没有找到正确的bios

网友:
不清楚,LZ可以一个一个排除,显示器,显卡,内存。

网友(2012-05-02):
做维修的,我觉得不要动不动就搞BIOS哟。

网友(点评):
新手学习中,坐等大神

网友:
建议楼主将显示器用别的主机试一下,以确认显示器问题,好吗?

网友:
新手学习中,坐等大神

网友:
想解决其实很简单 从新买一台就OK了

网友:
显卡坏了 换显卡

网友:
就高手详解

网友:
显卡问题多数

网友:
你换驱动板后不花了,分辨率上不去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下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集成的板子 还是独立显卡的板子啊

网友(2012-06-01):
显示器屏幕的问题

网友:
没说清楚 不确定

网友:
新手 进来学习下

网友:
北桥到显卡耦合电容对地阻值有没有一样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

网友:
去玩儿童公园好久

网友:
色差信号有没有到,系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对的,先找个主机试一试显示器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在作下步。

网友: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什么啊!都不懂啊

网友(2014-11-03):
BIOS的问题多

网友:
换驱动板比较直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