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求救

楼主(2011-12-24):
此机器直接上电0.9,期间无任何跳变,个电压正常,像这种问题该从何入手呀!

网友:
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按时序来呗,看看IO,南桥PG信号是否正常,然后继续往下查找故障所在!个人思路,仅供参考。谢绝拍砖!你厉害你说,别人家说完了你来批判对与不对,这个很招人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