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螺丝滑牙了和螺丝孔滑牙了怎么弄?

楼主(2011-12-24):
请问各位大师们笔记本的螺丝滑牙了和螺丝孔滑牙了怎么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和什么快的方法能快速解决螺丝拿不出来这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买1台电动改锥,不行就钻,3分钟搞定问题。

网友:
用烙铁试试吧

网友:
用铁烙铁加热滑牙的螺丝 能 取出来吧

网友:
只有要烙铁了,其他的还不知道。

网友:
只有用尖烙铁试试吧

网友:
从来不用烙铁,斜口钳,一字螺丝刀

网友:
用烙铁加焊

网友:
用老虎钳钳住钟表螺丝刀,用力往下按同时拧开。

网友:
我看到咱论坛上介绍的烙铁用的多吧

网友:
支持,跟我的一样啊,斜口钳夹住边拧,不过如果螺丝孔深,只好破坏了再胶水粘了。

网友:
暴力拆卸。。别的没有办法。给客户说好。

网友:
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暴力点了。。。。

网友:
打个小洞,再用胶粘

网友:
识过一次用刀片慢慢的在螺丝背面划出个一字口后,再用平口螺丝刀拎,可以完好的取出来;就是需要极大的耐心~~

网友:
用烙铁烫下来

网友:
学习了,都是发明高手哟,

网友:
还是用烙铁烫

网友:
用烙铁烫软拔出来

网友:
这个的确有点难办...有些太紧了..用烙铁都得好好弄

网友:
用表针把螺丝孔扩大

网友:
用一字的改锥,不要用十字的改锥

网友:
额。。。没一个人用风枪吗? 风枪调到100来度 对着取不下来的螺丝 用中档风速吹一下 加热后就用螺丝刀就可以打下来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取的

网友:
每次都是拿烙铁 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