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截图就有雪花

楼主(2011-12-24):
我这有一块铭瑄GT210 TC512显卡,正常使用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一在QQ上面截图就出现许多雪花,不截图又恢复正常,换了一块同型号的显卡后正常,请问这是显卡哪里出问题了,是GPU还是显存.

网友:
没有搞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的机会大吧。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或者是显存有问题哦

网友:
软件问题或是主板

网友:
先排除驱动问题后·在看看VGA的线·换一下试试·原来碰见类似的·换了个线就好了·

网友:
只是截屏是花屏、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