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1s 进水的 bios 里面键盘能用 进系统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1-12-24):
惠普6531s 进水的 bios 里面键盘能用 进系统就不能用了 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手写板的问题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用啊    行的话装个系统赛

网友:
bios或南桥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驱动 不行的话看南桥吧

网友:
拿掉键盘,外接USB键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是进系统死机还是进系统只是键盘不能用触摸板能用?

网友:
估计是系统的事情   搞搞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