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SP580U,总是错误。

楼主(2011-12-24):
擦除和编程都是正常,但是查空和校验,就出错误:
正在查空芯片…………
器件地址:00000000
器件数据:49
数据缓冲区地址:00000000
数据缓冲区器件:49
错误!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求帮助。。。

网友:
是什么编程器?是不是EC编程的那个东东??

网友A:
座子接触不良,换好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座子接触不良,换好的试试

....你的意思是我换干编程器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换干编程器啦????

转接座子,不是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座子,不是编程器。

我的是八脚直插 的。。。。。

网友:
唉,楼主理解能力有些问题,蓝天大地说得比较正确。
编程器的ZIF插座是消耗品,频繁使用或1、2年后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要更换。

网友:
解决了,BIOS块坏了。。。。

网友C:
哎,大哥。。。。。。这就是很明显的BIOS坏嘛。还有遇到过器件选择错了也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大哥。。。。。。这就是很明显的BIOS坏嘛。还有遇到过器件选择错了也会有

结果出来,高手才来。。。。纠结我。。。